这个怎么夹, 我主要想加工那4个豁口

楼主(2012-09-11):
这个怎么夹, 我主要想加工那4个豁口  我们用线切    怎么做个工装啊   豁口间夹角90度    豁口中心与那上面的孔中心夹角45度  工装怎么做  主要怎么定位!!!

网友A:
夹在分度头上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在分度头上铣

那个槽是4*4的   而且是45调质的   能行吗??要是行 能说一下参数吗、  我试试去  谢谢了

网友:
那你就用分度头在线切割上割,正好旋转两次就搞定四个!至于定位你可以做个芯然后用个定位销装好后旋转45度。

网友:
有点难度的

网友:
薄壁件,铣削的时候工件容易变形,还是线切割比较好。

楼主:
你们说做个带分度的夹具合适吗   成本高吗   活比较多 要是用分度头  我们这就3个分度头

网友:
铣床上搞啊 槽子用锯片铣刀铣

网友:
用分度头的方法比较可行

网友:
不知道具体尺寸,如果尺寸不大,线切割可以一次把180度方向上两个孔同时割出来的话
可以做个简易点的工装,一副V型铁,一个台阶轴做定位销,轴的小端与工件孔配合
先以定位销定位孔,铣出一个方向的槽来,再旋转90度割另一方向。
这样只要在工作台上做两个限位,保证定位销只能旋转90度就行。
这样只适合精度不是太高的加工,精度要求高还是用分度头吧

网友B:
我想问下:能先打孔,再热处理。干吗不先开槽打孔再热处理呢?那样可以用铣刀加工的。

网友:
四方体中心钻空把零件插进去,45度的位置插入定位销固定零件。

网友:
必须要用上面呢个孔来定位,从这入手这个工装就很好做了。保证这个孔的中心轴线与线切割平台成45°夹角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能先打孔,再热处理。干吗不先开槽打孔再热处理呢?那样可以用铣刀加工的。

棒料毛坯是先调质的  要不其他工序不好加工吧

网友(点评):
是空心棒材吗?横孔是用普通钻头打出来的话,槽也可以直接先开的。我是粗人只会做,不会说。你那个产品很简单的。让我说却说不好的。

楼主:
主要是有2个角度需要弄   一个是45的  一个是9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