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推出力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2-09-11):
20缸径的气缸,气压表过来气压为0.4MP,那么气缸能推出的力有多大,如何计算?

网友:
不是F=pS=pπD²/4=0.4x3.14x20²/4=125.6N?  我在气缸选型的时候经常使用F=D²/2来估算(我们气压一般为0.6--0.7)。。。当然不是很严谨。

网友A:
最简单的单出轴,无杆腔推出力
F=SP=3.14*R*R*P=3.14X0.01X0.01X0.4X1000000=125.7N
很多人都会,不愿意答,这个初中物理就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单出轴,无杆腔推出力
F=SP=3.14*R*R*P=3.14X0.01X0.01X0.4X1000000=125.7N
很多人都会,不愿意答 ...

我也是这样算的,可是还有损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算的,可是还有损耗呢

可以参考气缸厂家的样本,他们的损耗一般是20%,即气缸的推出力是理论计算值的80%左右,你可以找本厂家的样本对比下看看

网友(2015-03-31):
同意3#楼的方法

网友(2015-09-20):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气缸厂家的样本,他们的损耗一般是20%,即气缸的推出力是理论计算值的80%左右,你可以找本厂家 ...

这个20%损耗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请指教

网友:
0.4*20*20*0.785=125.6N,快得很,损耗l加系数。

网友:
除了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回去算 ,现在都直接查缸径压力输出表 老版SMC样本有的 计算的跟理论输出值差不多 但是你得看实际输出

网友B:
不考虑活塞杆的直径?是双活塞杆还是单活塞杆?这些都是要交代清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活塞杆的直径?是双活塞杆还是单活塞杆?这些都是要交代清楚的呀!

+1

网友:
气缸内径x压力,考虑摩擦,也就是乘以个系数

网友:
查SMC手册
里面清清楚楚

网友:
好吧  我是进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