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侧壁上的圆弧槽是铣好还是钻好?

楼主(2012-09-11):
遇到一张图,内壁上需要加工凹槽,与另一个零件上的凸槽配合使用,起到防转作用,请问机加方面的高手,这个凹槽是该用铣还是钻呢?为什么?拜谢。

网友A:
不懂,留名。个人感觉用铣。可以无视我

网友B:
那要看你怎么订工艺了,你可以先打孔后掏里面的内孔,不过建议你还是先掏内孔再用铣刀往下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留名。个人感觉用铣。可以无视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怎么订工艺了,你可以先打孔后掏里面的内孔,不过建议你还是先掏内孔再用铣刀往下踩!

谢谢仁兄,个人也是觉得用铣。

网友:
肯定是要用铣的啊,钻床做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怎么订工艺了,你可以先打孔后掏里面的内孔,不过建议你还是先掏内孔再用铣刀往下踩!

请教下,两端不通的类似滑动轴承内侧的油槽如何加工?油槽截面有弧形的也有三角形的

网友:
我 看  你是做机加工的吧,如果按图纸上画的,是用钻,先钻孔再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两端不通的类似滑动轴承内侧的油槽如何加工?油槽截面有弧形的也有三角形的

单件小批的话,一般是在车床上拉出来。

网友:
这种孔是装配好后同铰钻的

网友(点评):
打孔钻头刚性可靠吗。动脑子!

网友:
楼主这活建议车大内孔前钻出9mm孔来,然后车大内孔,铣貌似没有太大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件小批的话,一般是在车床上拉出来。

凹槽的形状由拉刀决定还是工艺决定? 是一次成型还是多次加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凹槽的形状由拉刀决定还是工艺决定? 是一次成型还是多次加工?谢谢

成型刀,由浅入深,小拖板回退进刀,分次拉成。

网友(点评):
拉的话没有退刀槽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有影响的,一般是先车环槽,再拉轴向槽。环槽可以做退刀槽用的。如果设计的是没有环槽只有轴向槽的也可以拉,槽的起始和结束位置要渐进渐出,中间段位置不进刀。我说的方法是适合单件小批生产的,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
铣应该还是可以键槽铣

网友:
如果是一段棒料加工的话,个人建议 先钻,再镗。

网友:
首先我不是高手,下面是我的一点看法:
小孔直径9深度41,一般的直径10的铣刀长度都不会超过25吧。
建议直接先钻出来,然后再镗中间的大孔,不过这时候加工有断续,有冲击,需要注意。

网友(点评):
可以采用径部避让型铣刀。车的工艺也可以。如你所诉

网友:
就是铣 !!用3刀刃的铣刀 !

网友:
先钻出来 在车床加工 我说的是小批量

网友:
只能钻,铣不了。没有空刀。而且设计图也是按钻孔画的

网友:
怎么不配钻啊

网友:
个人认为,先谈量。钻比铣便宜多少?只是工艺顺序调整 就OK了。

网友:
可以先打孔,再用车床镗孔。铣刀可以把前端磨成角度,轴向进给后就如图一样了

网友:
洗就可以了

网友:
先钻,再铣比较好

网友:
还是铣吧,钻的话不是不行但是没有铣的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两端不通的类似滑动轴承内侧的油槽如何加工?油槽截面有弧形的也有三角形的

螺旋形的8字油槽 传统的工艺是在普车上改装 也就是当车到长度时会自动把右旋改到左旋循环

网友:
楼主的结构就是两个工件安装后配钻的 你总不能说那个轴上有一个一样的凸台吧 应该是一个光轴 它配合后一起钻孔 在加销子 防止转动的

网友:
可以在万能铣床上插出来吧

网友:
这种零件我厂常年做,做个钻套就可以正常加工了

网友(点评):
你的办法行,不知楼主看懂没?加长的立铣也有买的。

网友:
圆弧槽没有精度要求,还是先钻小孔再车或镗大孔比较经济,效率也高。

网友:
我来说两句吧:说实话,两种方法都可以(前提是看你孔的毛培是多大)。用钻花就需要考虑看你的孔的毛培是多大直径,如果毛培孔直径在44以下的话可以先钻小孔,再来车大孔,,用铣刀的话也可以,先车大孔,再用两刃铣刀铣R4.5的孔,41也不是很长,用一般的加长铣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