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2001怎样引用测量值?

楼主(2012-09-11):
     比如在PROE测量项目为曲线长度,设测量到曲线长度为100,并通过选项 增加特征 后,命名为L1,如果另一参数L2想引用L1的值,按教程在引用时应该如下操作:
     L2=length:fid_L1,可是多次试用操作都提示 length:fid_L1 为无效符号!
     请问哪位能指出问题所在?谢谢!
     (该题的类似问题曾在PROE软件栏目里提到过,也许过于复杂,所以在这里先提简单一点的。)

网友A:
百度 冰大的行为建模。http://www.5dcad.cn/bbs/thread-912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 冰大的行为建模。http://www.5dcad.cn/bbs/thread-9121-1-1.html

      如上我举的例子就是参考了这种教材,我反复看了教材和百度上相关的帖子,没发现自己的错误,但在机子上试就是不行,所以很郁闷。冰大这个例子很多年前我照着参考书也是可以的,时间久了,PROE很少用了,那书也找不到了,都找不到失败的原因了。非常谢谢!

网友:
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