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铰孔,粗超度就是不好!

楼主(2012-09-11):
自动车床加工铰孔8.5mm深38.5mm
钻头8.3活动铰刀8.5走一遍,要求1.0粗超度,公差0.1
粗超度就是不好!还请各位前辈师傅帮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A:
用8.3的钻头直接钻,如果钻头磨不好的话,钻出的孔偏大,造成铰孔余量不足,建议用小钻头钻一下,然后再用8.3的扩一下,再铰。

网友:
低转速,充分加注大量切削液,不要挤住切屑

网友B:
什么材质的料 通孔还是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的料 通孔还是盲孔

材质还不清楚
是通孔
冷却液是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3的钻头直接钻,如果钻头磨不好的话,钻出的孔偏大,造成铰孔余量不足,建议用小钻头钻一下,然后再用8 ...

不只是要质量,还要速度所以不能加转头!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 焊合金的铰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