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频谱分析,请指教

楼主(2012-09-11):
螺杆主机轴向频谱图(加载)

螺杆主机轴向频谱图(卸载)

螺杆主机转速为3000转/min,阴转子4500转/min,主机卸载时有异声,但是振动没有明显增加,如何看频谱图,网上找了下,不知道对不对,
这是百度上的:
想要分析振动频谱图,必须要知道转速频率,即转子每秒转动多少转,我们把它记为 P
下面是一些常见故障的特征频率:
         油膜涡动   ------------------   0.5P
         转子的不平衡  ---------------   P
               不对中  ------------------------  2P
               基础松动  ---------------------   3P、4P、5P
               轴承故障 ----------------------   10P以上
    要想确诊是什么故障,除了看故障的特征频率以外,还必须加一些其他的特征才可以确定。
        比如:如果振动频谱图的最大峰值在 P 频率上,并且是单峰值,初步可以诊断为转子的不平衡引起的振动大,再通过不平衡的相位特征就可以确诊了。

上下2副图对照下,可以说明说明问题吗?

网友A(2012-11-20):
简单见解:1、加载阶段,第一峰值处在约50-60HZ频率,与你的螺杆机主机转速3000是相对应的,说明在加载阶段,振动主要是由于不平衡造成;第二、第三峰值约在230和390HZ,说明还有其他振动源,需要排除基础因素;2、卸载阶段,峰值在约200和220HZ,说明于加载阶段有重合振动源,可以考虑基础的原因;要想判断,最好测水平和垂直向的振动,轴向振动主要是对轴承好坏进行检查,没有水平和垂直向的直观,容易发现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见解:1、加载阶段,第一峰值处在约50-60HZ频率,与你的螺杆机主机转速3000是相对应的,说明在加载阶段 ...

最近也在看故障分析,间接测量法确实很有效,也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