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非标成型刀具感想

楼主(2012-09-11):
做非标成型刀具感想。成型刀具有好多优点,一次成型加工可以加工多个孔径,多个台阶长度,好的光洁度。前期上要多和客户沟通,加工方式,冷却方式,机床功率,机床刚性,转速,进给,夹具也有多种,具体情况要有针对性改进,可以提高我们刀具的进步。

网友A:
楼上发的帖子不是求助不是共享经验,我就纳闷怎么回了。
我再说非标成型刀的缺点吧:
1.刀具寿命短-相对普通刀具成型刀只要一个部分磨损整把刀具就不能用了。
2.针对性太强- 一种非标刀具基本只对应一个产品,没有通用性。
3.成本高    -和普通刀具相比成型刀无法量产肯定成本相对要高很多。
4.风险高    - 成型刀具设计完了并不一定合理,刀具厂商不一定能提供高质量的刀具,可能尺寸出现偏差,光洁度不符合要求等情况。

哈哈哈!我的回复可能会吓坏刚想用成型刀的小朋友。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 成型刀具多用于大批量固定的产品 比如汽车零件 一两个的做那东西 就彻底悲剧了 这哥们感慨的不错 顶一个

网友(点评):
楼主是打广告的,呵呵。你纳闷什么

楼主:
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想呢?事情往往存在两面性的。
人也有寿命,1部分磨损你可以想方法改制成别的刀具用啊,外径要求小的,或者粗加工用啊
针对性就更是优点了,你家买个马桶刷子,又刷槽,又洗锅啊
成本高,要综合起来算的,如果有标准刀具加工成型孔,要有很多刀具组合起来尺寸你怎么控制,加工效率,加工工时
风险一点也没有,设计加工不要常州就行

网友(点评):
你觉得在成型非标刀这一块你比常州的一些老师傅设计加工的牛B?

网友(2012-10-23):
最重要还是看适不适合客户的需求,如果不适合一切都是白谈,适合了也就有价值了,

网友(2012-11-23):
引用 网友A:
楼上发的帖子不是求助不是共享经验,我就纳闷怎么回了。
我再说非标成型刀的缺点吧:
1.刀具寿命短-相对普 ...

那我说说成型刀的优点吧:
       1.解决工艺难题,有些尺寸标准品无法加工,或加工不到(如标准品只有100的总长,但加工需要150,且受到干涉等因素存在,无法使用加长刀柄,或导套等因素),只有通过非标定制解决。
       2.提高效率,非标成型刀一次加工能完成多个尺寸,生产上减少刀具成本,加工上减少加工时间,甚至可减少设备上的刀库占有率,使刀库能装更多刀具,完成更多工序。
      3.现在非标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现在刀具水平提升很快,寿命已经提升很多了,虽然单价高,但是相对加工成本降低了。
      4.能弥补一些机床的不足之处,比如一台三轴加工中心,加工侧面的轮廓曲面时需要将工件拆下,将工件加工面向上安装才能加工,如果在加工不干涉的情况下,我只要一把成型铣刀,调好位置在侧面一刀搞定了。简单省事。
      5.非标存在无限想象,如果你还在想这个工序是用两把刀还是三把刀时,或许你没想到只要一把非标定制的刀具一次就能搞定的。
      正所谓存在就有道理,标准品有标准品的优势,但非标的优势总是无法取代的,各位大侠们你们觉得呢!

网友:
非标虽然有风险,但是从众多非标刀具的经验中总结一定的规律,就没有多少风险了。

楼主(2013-02-22):
引用 楼主:
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想呢?事情往往存在两面性的。
人也有寿命,1部分磨损你可以想方法改制成别的刀具用啊,外 ...

至少要稳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