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度的标注与理解,讨论

楼主(2012-09-11):
如截图,机械设计手册中关于平面度,几个平面共面时的标注示例。框格中的数字0.1是表示单个平面的平面度公差值,还是三个面组成的共同平面的平面度公差值呢?查看了多方面的资料,好像都是模糊不清的,哪位社友有更详细相关资料或是解释,希望大家积极讨论,共同学习。

网友:
我觉得是3个面组成的一个平面。
也就是说,把3个面上的点放一起,当成一个平面上的点。

网友(点评):
三个面共同的平面度,

网友:
图上已经说是共面了,而且面的标记也一样(都是A),难道还会有很大的歧义么

网友:
个人认为,意思一样

网友:
三个面组成一个大面的平面度了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一些老工程师和车间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傅和检验人员,他们也说不太清楚,众说纷纭吧,各有各的道理。其实个人理解比较倾向于个体化,楼上也有人说既然说共面了,就不会有歧义,是不是代表就是一个平面了呢?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共面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既然说是同一个平面又怎么能说共面呢?就像你自己和你自己比高度一样,说是一样高,那还有什么意义,又怎么去理解呢?所以说这里的共面我是这样理解的,既然说是“共”就是说共同,相同的意思了,强调了个体的存在,必然有比较的成份,更何况给出的数值是个范围,而不是绝对的数值,也就是说最大不超过0.1,那么说0.05肯定行,其中个体平面度为0.05行不行呢?
      近来也有人提出共面度的概念,其实国家标准(GB/T 1182-2008)中平面度的概念中没有基准的,只是说公差带是距离为公差值的两平行平面之间的区域(即被测平面必须位于距离公差值为0.1mm的两平行平面内)。
       如图中所示,如果理解不一样的话,公差值的意义就会差别很大的。如作为个体理解,参考参数是50mm,如作为整个平面的话将是1050mm,所以会有较大差别。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我们的工作必须要严谨,所以还请大家认真求证。

网友(点评):
受教了,我一直作为个体理解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最后一段的50mm和1050mm是怎么出来的,明显作为一个整体平面参考,加工要求要高,也就是说几个点共面越好,求指教

网友:
上下两图的意思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很少会标平面度,虽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网友:
这种有争议的标注,如果发生在实际生产中,不管定义如何,都必须跟原设计者确认,问清楚意图.因为现在很多不明不白的人在做设计.
具体这个意思应该是3个小平面上所有的点都应该包含在距离为0.1mm的两个平行平面内.也就是看作整体.
因为面积很小的平面,它的平面度根本没意义,连6.3或者以上粗加工平面甚至未加工平面,在小面积情况下都能轻易达到0.1的平面度要求.

网友(点评):
也有很多不学无术的自己都没弄清楚就开始写书编教材了.

网友:
表格第二栏不是已经解释的很明确了吗,三个面用同一公差带嘛。这还有什么歧义吗?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这个表格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这三个面作为整体

网友:
你觉得一个面上的点真的都在一个面上吗?   同理你的问题。
他标共面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真的共面吗?所以需要公差来约束,即平面度。

网友:
平面度在投影量测里的定义方法:取无限个点(实际上只取几个固定平面坐标点)在Z方向相对量测头高度变化值的最大与最小值差值即为被量测一个或几个平面的平面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一些老工程师和车间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傅和检验人员,他们也说不太清楚,众说纷纭吧, ...

我想知道最后一段的50mm和1050mm是怎么出来的,明显作为一个整体平面参考,加工要求要高,也就是说几个点共面越好,求指教

网友(点评):
请参考6楼给出的图。50mm是一个小平面的边长,1050是6个小平面确定的大平面的边长。

网友(点评):
不过我还是不理解“公差值的意义就会差别很大的。如作为个体理解,参考参数是50mm,如作为整个平面的话将是1050mm,所以会有较大差别。”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

网友:
明显是三面一起0.1 可以通过最后的刀校来保证

网友:
由于功能的要求需要有同一个公差带来控制;
而不是由于简便的目的;
所以本人理解为三个面在同一平面内,公差带的要求是对整个大平面,而非个体。

网友:
以一个面为基准,标平面度,也可以吧

网友:
这是三个面的   表达的很清楚了 3X0.1的平面度

网友:
应该是三个面相对的平面度不超过0.1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一些老工程师和车间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傅和检验人员,他们也说不太清楚,众说纷纭吧, ...

参考参数是50mm,如作为整个平面的话将是1050mm,所以会有较大差别
=======================================

我认为参考参数不应该是整个平面加起来1050MM,而是要加工的部分加起加起来(按图应是150MM),但这样的前提是要有合适的机床来加工。

楼主(2012-10-11):
多谢大家的热心参与,最近认真看了下标准:GB/T 1182-2008/ISO 1101:2004。里面讲述的就很清楚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顺便也作个总结吧。

1. 如8.4所述(见图25),表示若干个分离的要素有相同的公差带的标注方法,数值表示单个的小平面的公差带;
2. 如8.5所述(见图26),表示若干个分离的要素有公共(单一)公差带的标注方法,数值表示所有的小平面分布所形成的
    平面的公差带;两种标注方法的区别在于后者在公差框格内数值的后面加注了字母CZ(公共公差带的符号)。

网友(点评):
以前没注意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这样理解

网友: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几个小面整体的平面度0.1

网友(2012-11-20):
很同意十楼的解释

网友:
要求三个平面在同一平面上,

网友(2017-01-20):
我想请教一下,这种多个面的共面平面度, 如何测量呢?

网友:
几个面是共面加工的。就是说,理论上是一个平面。当然,肯定多少有点误差。
至于单个小平面,就像楼上一位大侠说的,小平面不用说什么平面度,因为太容易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