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供热系统中板式换热器的清洗
关闭

楼主(2012-09-11):
再过一阵子就要冬季集中供热,现在正是集中供热系统清洗的时候,现分享一篇集中供热系统中板式换热器的清洗方法,大家一起探讨,为防止做广告,略去公司名称,需要详细资料的朋友可以私信或留言。(之前发过的板式换热器管板防腐保护同样适用)
板式换热器是一种高效的换热设备,由于其具有传热效率高、结构紧凑和装拆清洗方便等诸多优点,在八十年代已开始在许多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也引用集中供热系统,并得到了较快的推广。且集中供热系统所采用的供热介质较单一、无毒性,腐蚀性也较小,与其它行业比,工作温度和工作压力均不太高。但由于板式换热器流通截面小,结垢、堵塞造成换热器效率降低,影响了供热效果。因此,选择合理的清洗方法就成为了提高设备换热效率和延长使用寿命的必要手段。
一、板式换热器结垢堵塞原因分析
1、循环水遇热结垢造成堵塞
生产运行过程中,循环水遇热结垢,降低换热器热效率。热网循环水源为自来水和深井水:自来水的硬度一般为6mgN/L~8 mgN/L,深井水的硬度一般为14mgN/L~20mgN/L,水中的钙镁重碳酸盐遇热后分解为碳酸钙沉淀物及松软无定形的氢氧化镁。这些沉淀物,其中一部分粘结在受热强度较大的换热器受热面上,形成坚硬或松软的水垢,另外一部分则悬浮在循环水中循环流动。当换热器受热面处水循环不良,流速较低或成“死水”时,这些悬浮物便沉积在换热器表面上,形成二次水垢。由于水垢的导热系数比钢板的导热系数低lO倍~800倍,因此,大大降低了换热器的传热效率。水垢增厚1mm,热效率降低8%~9%甚至更多。
2、杂质进入管网造成堵塞
进入管热网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杂质进入管网,热网运行时杂质随循环水进入换热器造成堵塞,降低换热器热效率。例如在管道的焊接过程中,焊条残余短节和焊渣不可避免地进八管网。还有热网施工过程中的人为因素,管道送到施工现场时,由于工地土质松软,管道经过卸、送,焊拄之前内部已经有砂、土等杂物。
3、管道内壁生锈,形成铁锈泥造成堵塞
由于一、二次网的循环水都未经过除氧处理,管道内氧对金属的腐蚀不可避免,尤其是夏季停运期间,管道内水温度较低,水中氧溶解度较高,常温下(25℃)为5.75mg/L,对管道腐蚀相当严重,尤其是管道处于半充水状态时。由于空气中含氧量更高,对流道的腐蚀更为严重,呈点状、片状腐蚀。当热网运行时,铁锈随循环水进入换热器,与换热器板片表面的水垢结合,形成巧克力色的水垢片,严重堵塞换热器流通截面,造成热效率降低。
二、 结垢和腐蚀对供暖系统的危害
1
、能耗大幅度增加,运行成本上升
供暖系统生成水垢和生物粘泥后,使得换热器传热效率下降,循环水流通面积变小,流通 阻力增大,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能耗大幅度增加,供暖成本增大。
上述数据表明,水垢的导热系数大大低于碳钢的导热系数,与砖相近,水垢的产生将严重影响板式换热器的热递效率。
2、系统工作效率下降,影响供热效果
    供暖系统结垢后会使热交换效率下降,介质出口温度降低,致使进出口介质温差缩小、供暖效率下降。
3、缩短设备使用寿命
结垢和粘泥的产生将严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由于腐蚀的作用,供暖水系统中的金属材料会受到损伤,这种损伤将使换热器设备及管道使用寿命缩短,造成供暖水管道和末端设备的溃烂、渗漏,严重时甚至将导致换热器提前报废。
、清洗供暖系统设备的目的
对于供热系统而言,换热器板片结垢和微生物粘泥附着是影响其正常运行的主要因素,其对供热系统的安全、正常和低成本运行影响极大,因而需定期对板式换热器进行清洗,通过安全有效的清洗可达到如下目的:
彻底清除循环水系统内的各种水垢、微生物粘泥和腐蚀产物,确保系统安全正常运行,以及较高的供暖效率;
降低运行成本,大幅度节约能源,清洗后可使系统耗电量或耗热量降低20%~30%左右;
在消除腐蚀隐患的同时保护换热器板片,延长换热器及管道设备的使用寿命。
四、板式换热器清洗的方法
长期以来板式换热器都采用的都是化学酸洗,它包括有机酸和无机酸(有机酸主要有:草酸、甲酸等。无机酸主要有:盐酸、硝酸等)。这些化学清洗方式在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同时对设备本身以及人体、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基于降低能耗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建议板式换热器结垢清洗使用xx高效环保清洗剂定期清洗。
与目前使用的化学酸洗技术相比,用无腐蚀、无污染的环保清洗剂具有如下技术特点:
安全环保:是一种无毒、无害、无腐蚀并可以生物降解的,可以和人体的身体和皮肤直接接触而无任何影响。
快速有效:配方中特殊的湿润剂和穿透剂,可以把沉积物有效分解,并直接清洗到设备的原有金属面;同时,产品中的烙合复合物可以在金属表层形成预膜层,既可以保护金属材质免遭介质腐蚀,又可以延缓水垢的二次生成。通常,设备在24小时即可清洗完成,大系统也往往不超过12个小时。
费用低廉:对于通常的垢质,4公斤福世泰克原液可溶解1公斤的纯碳酸盐水垢,如果把产品清洗后给企业带来的保证生产的时间、节省的能耗和对设备的无腐蚀方面计算,产品的费用是非常低廉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操作简单:产品可以通过在线循环、浸泡、喷淋等方式实现对水垢的清洗,由于其对人体和设备没有腐蚀性,所以可以满足所有企业的自主清洗。
生物降解被检测和证实是可生物降解的,因此排放不是问题。任何浓度的都可以直接向正常的污水排放系统排放,即使是浓缩液,也可以直接排放。在排放前不需进行中和处理。而其它方式的清洗,都附带着排放处理费用。

五、案例说明
(一)在线清洗:
案例1:板式换热器,内板为304不锈钢,换热面积为100平米,清洗前出现结垢堵塞现象,换热效率非常低,采用xx清洗剂原液约150公斤,兑约2~3倍的水,通过设备自身循环装置反复清洗6小时,清洗出大量水垢、锈垢、粘泥等物质,清洗开机后换热效率大大提高,有效保障设备的正常生产运行,得到用户的认可和赞誉。清洗过程和图片:

案例2:变压器整流柜纯水冷却装置板式换热器清洗。该冷却装置型号为LSS-300B,介质为纯水和工业循环水换热,换热面积为300㎡(两个,一个150㎡),板片尺寸约为800×400mm,每个换热器50多块板片,主副介质温差5℃,主水流量52T/H。冷却装置正常工作温度为30℃,现在温度46~48℃,超过50℃报警。以前企业采用浓度为30%的盐酸清洗,清洗时间5~10分钟,清洗过程中有大量气泡冒出,气泡量缩减时,企业就停止清洗。这样的清洗方式对设备的腐蚀非常严重,清洗几次后,企业不敢再用此方法清洗。由于xx清洗剂安全、高效、无腐蚀的特性,企业本次清洗采用xx进行清洗,该车间共有此类冷却装置5台,10个板式换热器,采用循环清洗的方式进行清洗,清洗后设备温度明显降低,保证了设备安全高效运行,主要是对设备没有腐蚀性。

案例3:板式加列管式并联共同清洗:
某大型水泥集团公司有空气各种压缩机多台,由于所走介质为工业循环水,冷却器比较容易结垢,企业一年需要清洗3~4次。通常企业采用盐酸清洗的方法,无法达到预期的换热效果,并且由于垢层无法彻底清除,加快了水垢二次形成的速度,增加了停机清洗频率。企业采用xx工业级清洗剂对一台结垢严重的板式换热器、输送管道和列管式换热器进行了清洗,清洗时间5小时左右,清洗后机头温度有原来的98℃降为88℃(80℃~90℃温度为合格),效果良好。由于机头高温的产生还与油滤芯、空气滤芯、油水分离器三个方面有关系,所以用户准备在更换新的滤芯后重新对温度进行观测。清洗过程和图片:

(二)拆卸清洗效果更好更直观:
六、板式换热器清洗视频

网友A:
我不是干这一行的,但多少也接触过这些换热器,  知道这篇文章非常好,  楼主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干这一行的,但多少也接触过这些换热器,  知道这篇文章非常好,  楼主费心了....

理解万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万岁啊

谢谢,麻烦您来份资料:1208587237@qq.com。另,昨天到用户那去,发现用户的翅片管锈的厉害,有好的方法处理吗?

网友(2012-12-06):
楼上的,你确定只是锈了,没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