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刀,好方法,R9.5半圆环槽

楼主(2012-09-11):
这是第一种方法,用R9.5的盘状(定做的)刀片式硬质合金的,在立式加工中心上铣出来,铣的过程中,同样地刀,一粗一精,最后位置有时间停留,铣出来的效果有撕裂的痕迹,粗糙度满足6.3,但是撕裂伤比较明显。求解?求刀?

楼主:
这是第二种办法,取了第一种盘刀的一个刃,自制了一个刀柄,做成单刃R9.5的铣刀,刀具直径比整体成型的小,刀具轨迹是一个R6的圆弧,加工出来的如图二,有一道一道的痕迹,加工设备依然是立式加工中心,求解?求好刀?

网友(点评):
材质比较软,20#钢

网友:
这不就是个躲避的地方吗?第一种方法就不错了,不行就加磨

网友(点评):
大批量能不再装夹一次,就不要多一道工序,呵呵,咱也觉得可以了可客户说不行有撕裂伤

网友(点评):
让刀具商想想办法,柄粗点,开上分屑槽,提高刚性,降低切削阻力。

网友:
既然已经用加工中心加工了,哪就可以球刀加工啊,把工件横放,用小球刀做应该比你用这样的刀做要好。

网友(点评):
你说的就是分层铣,效率低很多,我用R2的刀,横着单刀分层,效果是很好,但是精加工要5分钟一件,效率太低

网友(点评):
如果先用你的办法粗加工,再用9.5球刀按我说的办法精加工,可能会好点。

网友A:
我学习了下,我想问你是45钢吗,你们刀具总长有多少,工件上有断续切屑的情况,一刃口肯定不行的,切屑余量太宽。我可以考虑用6刃的错齿,加断削槽,刀具的圆要保证跳动0.01以内,你那刀具不敢保证,烧的黑糊糊的。要求寿命要有涂层,肯定没问题的。要做找我。

网友(点评):
用6刃的错齿,加断削槽??是说的每个刀片不是满的得意思吗?

网友:
R9.5,切削刃有点长了呀。

一、扎刀铣,二、单刀飞。这两种办法的确不会有好的加工表面质量。

你还可以试的有两种方案:
三、旋风铣:如果你还是想用成型刀干这活儿,可以这样试试,成型刀片形状不变,铣刀直径变小(类似你的第二种单刀飞用的道具,不过是满齿的),铣的时候,转速适当调高些,走刀和你单刀飞走法一样走水平圆弧。
四、做比R9.5小的铣刀,R6~8差不多,刀片截面形状最好超过半圆,铣刀直径和你要铣的圆弧一致就可以了,用的时候先从R9.5一端扎刀切入,然后走9.5的圆弧面(编程要减掉刀片的半径)。
      这两种方案都只是说的精铣,粗铣你自己处理。估计最后一种办法效果最好,不过效率最低。呵呵,鱼与熊掌呀!没辙!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用小一些的R分层铣过,效果是好,但是精铣一个要5分钟

网友(点评):
你说的第三种方法,能不能帮忙出个刀具的图出来

网友(点评):
现在准备找刀具厂家做直径小一些的试一试

网友(点评):
第三种方法就是传统的旋风铣,刀具你用你单刀飞的刀体直径焊你原来的刀片就是的,做满齿的。第4种方法应该是最可取的,是类似车床上用旋风铣的办法。5分钟一件不可能的,应该不会比其他方法慢很多。

网友(点评):
第四种方法,使用时把主轴转速调快(相当于车床的转速,走R9.5的圆弧面时也可以适当快些的,因为是用R6~8拟合R9.5速度快些没事的,不会有明显的加工痕迹。

网友:
方法1的切削没问题,可能是夹持力没有抵消直角变大趋势的切削力所以容易开裂和直角变成钝角.
实际方法1和方法2没有本质区别.就是刀具的前角和每刀进给量有差而已.输工艺范畴.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但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粗铣已经解决,只说精铣,怎么提高效率

网友(点评):
切试样,测量切削力力,改夹具工装.或者先锯出小槽作为退刀槽,避免径向和轴向同时切削.

网友(点评):
大侠,切削力怎么测?

网友:
改成两件式镶嵌可能更容易加工,如果强度足够的话.

网友:
盘刀刚性不好。还有转速太高。降低转速在试试。单刀加工不是好办法。鋁铜还可以。把齿数减少。4齿。可降低槽刀加工中的弯曲度。

网友B:
没图纸讨论个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讨论个毛啊。

图纸,看看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学习了下,我想问你是45钢吗,你们刀具总长有多少,工件上有断续切屑的情况,一刃口肯定不行的,切屑余量 ...

20#钢是好加工的,错齿+断削都是每齿错开的,不会影响你的圆弧尺寸和精度的。

网友(点评):
能给画个示意图吗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齿把上面抹掉,下一个齿把下面磨掉,类似群钻最好

网友:
学习一下,等待公布最终有效方案

网友:
图纸缺尺寸,如果悬伸不长的话,可以用内径槽刀车出来。

网友(点评):
现在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加工,连着钻空一起的,粗加工也一起做了,就是精加工不行,如果再上车床耽误时间,零件批量比较大!所以还是考虑在立加上做出来。

网友(点评):
思路有问题,不是增加一道工序就一定是增加时间增加成本的。这个要综合考虑的,如果这个半圆槽在车床上的加工时间远低于加工中心呢?

网友(点评):
车床怎么加工呀?刀进得去吗

网友(点评):
我们最开始是在数控车上做的,后来和其他工序连在一起,放在了立式加工中心上,现在粗铣可以,只是精铣慢一些,我试过用R2的单刀分层跑出来,效果是非常好,但是精加工一个要5分钟,时间太长,重新上车床整体时间更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数控车的活,但是我这数控车就7台,干别的活都不够用,生产口不建议上车床

网友:
精铣用球刀可以吗

网友(点评):
是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做的,球刀?

网友C:
你把第一种刀具做成错齿的以及做成跟玉米铣一样的那种,再带一定的螺旋升角。肯定没你那种情况的

网友(点评):
粗铣没问题,精铣不行,我这用了2把,一把粗,一把精,粗的效率可以,精铣的效果不好。在解决中

网友:
看情况还是得用你的刀具。精加工一样要用粗加工的刀,把精刀磨好点就行了

网友D:
建议做6个刃的,前倾角不要太大,刀齿左右斜错开。。。至少不会6.3.。。呵呵呵

网友(点评):
粗糙度6.3绝对没问题,关键有撕裂伤,现在正在和刀具商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做6个刃的,前倾角不要太大,刀齿左右斜错开。。。至少不会6.3.。。呵呵呵

有撕裂的痕迹说明你目前的刀具不够锋利,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去解决:1:精加工余量大一点,2:刀具前角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第一种刀具做成错齿的以及做成跟玉米铣一样的那种,再带一定的螺旋升角。肯定没你那种情况的

兄台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呵呵,我的意思是把刀具就做成那样的,粗精都是能用的,呵呵,那样切削阻力小,效率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