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铰链转角,什么原理

楼主(2012-09-11):
笔记本电脑铰链转角是什么原理啊?请教。他这个怎么实现随意停顿的啊?

网友:
是不是2壁之间套了个弹性的零件 有一个的翻转实验寿命

网友(点评):
这个楼主说对了,中间的转轴之间有个套,之前有个厂家给我联系过,说压配后,刚刚有这种效果,而且使用几十万次后,这种配合还是很好。

网友:
路过,同样求解,

网友:
摩擦阻尼还要合适,等待高手。。。

网友(点评):
你头像亮到我了

网友A:
直接上图,希望能解各位疑难

网友:
2D图档,希望能更详细些

笔记本转轴图.dwg

网友(点评):
谢谢大虾的指点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7楼很好的图,希望进一步说明排线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图,希望能解各位疑难

7楼很好的图,希望进一步说明排线位置。

网友:
百度搜索一下NB转轴,有很多厂家做这个,百度文库也有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
以前还真不懂!!

网友:
好图,赞一个

网友:
据说好的铰链可用万次以上,

网友B(2012-11-26):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图,希望能解各位疑难

但是它怎么实现任意位置停顿呢

网友:
表示感觉好复杂的菜鸟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它怎么实现任意位置停顿呢

任意位置的停顿是靠碟形弹片的弹力,产品一般都有一个限位角度和一闭合角度,限位角度有一个垫片限位,闭合角度有一组凸凹轮垫片控制。附

网友(2013-01-30):
采用摩擦阻尼机构。

网友(2013-04-09):
摩擦阻尼机构就是上面说的碟形弹片吗

网友:
醍醐灌顶啊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
是碟簧啊

网友:
天天用本本都没注意,仔细一想,这东西还真复杂

网友(2013-06-24):
蒙了,还是自己百度吧

网友:
时间长了会不会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图,希望能解各位疑难

这么多垫子

网友:
谢谢7楼的图

网友:
使用寿命一般在两万次以上

网友:
其实挺简单的,你拆开看了食物就知道了

网友(2014-06-15):
直接在那根转轴上套一个橡胶。是不是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增加摩擦力

网友:
橡胶是摩擦力,我估计那些弹垫也是很重要,那个可能是控制摩擦力用的,要不用这么多垫片做什么

网友:
希望进一步说明排线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