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用自动化专机,北京地区有能做的企业么?

楼主(2012-09-11):
如题,求北京地区的公司,帮我公司设计制造用于检验细长壳体零件外形尺寸公差的自动化检验设备。
细长壳体零件:直径17,内径12,长度从450至1200不等,一端封闭,另外一端带一个端口法兰。
需要检验的形位公差:壳体的直线度,端口法兰和壳体的同轴度、垂直度。
并且可以实现自动上下料。
详细见图纸。

(为了保密,已经删除掉尺寸公差和一些尺寸)
需要您完成机械设计,电控设计,零件加工,装配和电控调试等一系列的工作。
如果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
于淼 13801079410

网友:
找北京航天振邦 设计部何工

网友(点评):
阿弥陀佛,禅师原来曾在那座大庙混香火?

网友:
必须是北京的么

楼主:
北京周边别出河北省了就。。。

网友:
我是北京的,让销售人员和你联系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A:
中段管件长400-1.2m左右,直线度圆0.4,以管中线为基准,那么大的公差,你的垂直度、同轴度将变得毫无意义(基准选择有误);同时,17+-0.1的面上,如何做出垂直度0.005?个人拙见,望拍砖手下留情

网友:
这个我们可以做,可惜外省的只能兴叹。

网友:
这个我们不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段管件长400-1.2m左右,直线度圆0.4,以管中线为基准,那么大的公差,你的垂直度、同轴度将变得毫无意义( ...

观察的很仔细,的确从理论上是不合理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
但是这是在结合加工能力和成本之后得出的最合适的公差配合。
因此我们在检验过程中对基准的选择为从端头内里面向管身方向约50mm处,根据这个基准来检验垂直度和同轴度。
至于直线度则分开检验。
检验工装上工件的定位和驱动,正好可以提供这个基准。

网友:
我们是定制加工的,可以联系,13810251715

网友:
做的好的工厂很少啊,

网友:
机械工艺方面不是特别精通,电控方面需要协助可以找我,河北沧州qq:2569707013 电话:18631793261

网友:
可用影相和机械结合,应该没为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段管件长400-1.2m左右,直线度圆0.4,以管中线为基准,那么大的公差,你的垂直度、同轴度将变得毫无意义( ...

基准有问题,精度高的通过影响和机械结合应该可以!

网友B:
想问一下,此设备需求量大吗?如果就一台做起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C:
我在日本企业见过类似的检测。不过他检测的是轴径,采用的是红外,在标准件校准仪器之后测距得出误差;垂直度估计得用影像了,这个没怎么接触过。至于其他的自动化收放料这个挺简单的,参考轴类的上下料辅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此设备需求量大吗?如果就一台做起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大,就一台,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日本企业见过类似的检测。不过他检测的是轴径,采用的是红外,在标准件校准仪器之后测距得出误差;垂直 ...

这种设备,在自动化高一些的生产车间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