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直尺在园内如何画等边6边行

楼主(2012-09-11):
只有直尺在园内如何画等边6边行

网友:
简单那!!园、直径、半径等边三角形不就搞定啦!

网友:
内接与圆的六边形边长是圆的半径

网友:
内接于圆的六边形

网友:
1.用直尺画一条直线
2.取直线上一点为圆心,用圆规画圆,该圆与直线有两个交点A,B
3.圆规两脚间距不变,分别以刚刚的两个交点为圆心画圆, 与第一个圆相交于四点C,D,E,F
4.ABCDEF即六边形的六个顶点,连接即可得到六边形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我们还要拿着算盘去算数,而不是计算器。

网友A:
用直尺在圆内画出等边六边形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直尺在圆内画出等边六边形可能吗?

只用直尺的话,还真不好画,再加个圆规或是三角板就很容易了,等边6边形的边长是圆的半径吗。

网友:

我认为园已经存在。所以用直尺在园内做六边形是可以的!

网友(2012-10-12):
要求精确地话 不可能画出来

网友:
圆半径长度就是圆内接六边形的边长,网上找等分圆系数表系数乘半径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