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减速器中蜗轮蜗杆的尺寸?

楼主(2012-09-11):
我要设计一个零件,需要测量减速器(传动比40:1,模数1.5,中心距:33)里面的蜗轮蜗杆的尺寸,但是我没有这样特定的减速器,请问机械帝怎样才能测出????

网友:
首先要涡轮和蜗杆是有标准尺寸的(非标的就得用专业仪器了),用游标卡尺量出齿顶圆和齿根圆的直径,然后用这两个尺寸和蜗轮蜗杆的尺寸表相比较,就能得到尺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