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on中摩擦设置,请教

楼主(2012-09-11):
背景资料
滑块动力F是STEP函数。每过一秒F增大1N。滑块重量1KG。滑块也基体动摩擦0.3,静摩擦0.5.  运行时间8S。麻烦个人看看,我那一部分设置错误还是破解的版本问题啊。正常情况下应该在3s时候 滑块才开始滑动。  模型是12版本的

网友:
2012版的打不开啊?

网友:
也来学学

楼主:
求教下   麻烦各位了  调试几次,发现摩擦力不存在,但是我明明设置了

楼主:
自己回答下好了,后期发现 是因为添加了重合配置导致的。取消掉该配合就可以了。想了想摩擦力的产生原因,是接触物品表面形变产生的。

网友A:
取消配合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配合也不行啊!

可以的 我试过的 这个是新修改后的 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2014-08-22):
摩擦的问题一直很困扰

网友(2022-08-08):
为什么会没法下载呢??

网友:
为什么无法下载,是删除了吗

网友:
请问是不是删除了啊

网友:
学习学习. ]+ O& `- d) s+ `,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