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6#汽轮机油能否替代46#抗磨液压油使用?

楼主(2012-09-11):
如题,哪位给指点一下?
如果可以,能否说明一下相关依据?
如果不行,请给指点一下为何,谢谢。

网友:
机油怎么能代替液压油呢,你在液压系统里加上机油,虽然暂时能起到液压油同样的效果,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液压系统里的油封和橡胶密封圈都会老化的很快,所以不能用机油代替液压油。如果你的后悬挂一点也不升了,我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液压油泵是不是有问题了,再就是看一下你的分配器有没有漏油或是密封圈密封不严的现象。 那是减震器缺少液压油的原因,正常的。添加液压油并且更换密封试试。如果不行那就只能换减震器了

2.液压油是在石油基础油内加入各种添加剂形成的,除了与机油润滑性相同外,其抗泡性,抗乳化性等都要比机油要求高。

不要随便用机油代替,那样寿命很快就到了

3.液压油是任何代替不了,高压缩比,机油一点液压油的属性不可能替换,你说的下沉那肯定是油封老了,泄压了,换油封就行,立马就好

网友:
那么液压油是不是可以代替机油使用?

网友(点评):
液压油可以代替一些油,但是其它油一般不能代替液压油,除非不是在液压系统中运用

网友:
有些设备可以用汽轮机油替代液压油。具体的需要参考工况

网友(2012-10-14):
{:soso__4914747811690946402_2:}赚积分的~~~

网友(点评):
在某些不总要的地方可以,不过汽轮机不行

网友(点评):
如果这个地方比较容易进水的话,液压油不能代替汽轮机油,如果不是的话,一般没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多浪费点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