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机床cw6163e怎么才能主轴不转而能继续走刀?

楼主(2012-09-11):
各位大侠们好!问个问题,大连机床cw6163e怎么才能主轴不转而能继续走刀。用快走刀不算,记得好像有人说过,把离合卸掉主轴纹丝不动而走刀不受影响!各位大侠们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加大螺距 转数挂空挡 丝杠 一般用来拉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螺距 转数挂空挡 丝杠 一般用来拉槽

谢谢,明天回厂里试试。这样的话普车是不是可以当刨床用呢?可以刨键槽吗?

网友:
手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回厂里试试。这样的话普车是不是可以当刨床用呢?可以刨键槽吗?

可以 在小工厂一般插键槽就是这样弄的 呵呵 要用高速钢刀 不过只能干单件零活 批量还是插刨 或线割

网友:
对 我们都这么做

网友:
第一次听说,我下次也试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刨床和车床手摇,挂空挡插见还没听过啊。。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