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等离子下料设备,怎么提高易损件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2-09-11):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下,我们公司有两台氧气等离子下料设备,那个电极和喷嘴是易损件,需使用一段时间就要更换,不然切割质量就很差达不到要求。请指点一下 ,怎么提高易损件的使用寿命?

网友:
设定合适的穿孔高度 少穿孔  借边穿孔  切割速度合适

网友:
不是很了解,以前听同事提过,好像是冷却方面问题及喷嘴堵塞问题,经常清理下喷嘴,那比较易堵塞。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
喷嘴处加涂层材料不知行不行

网友:
这里是水射流专区.侬跑错房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