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前精车,最近一批质量不好,又无从试验

楼主(2012-09-11):
车间生产的轴类零件大都需要磨削加工,最近一批产品磨后质量不是太好。分析原因时磨床工人抱怨上道精车工序出来的表面粗糙度太高,影响磨削质量。虽然最终原因跟这个没关系。但事后自己考虑,磨前精车粗糙度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最合适呢?从另一个方面说磨后的表面质量跟前面精车的表面质量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无从实验,只能在这请教前辈高人

网友(点评):
换下砂轮试试,有时候砂轮磨后的质量。

网友:
热处理后磨的话也要分粗精磨的,前道只要不是狗啃的或者余量留太多太少就可,倒是跳动不能过大,不然不好磨,也磨不出来。

楼主:
我们这边工艺基本是热处理后精车,留0.5mm左右的磨量,
上磨床第一刀0.4,第二刀0.1到尺寸。
我的想法是如果精车刀纹太重会不会在第一刀造成砂轮磨损较快,进而影响第二刀质量

网友(点评):
50丝余量太大20-30丝就够了,如果是外圆磨的话精车是跳动要控制好。

网友(点评):
确实,你留得余量有点大了,你试着留30丝的余量,20丝粗磨,10丝精磨试试看,精车机床精度也有要求,建议采用数控车或者精度高点的卧车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求磨后的粗糙度是多少。一般来说磨前磨后粗糙度相差不超过两个等级

网友:
车间生产的轴类零件大都需要磨削加工,

要说明是用何种磨床加工,无心磨和顶心磨对于前道工艺的质量要求是不同的。

网友:
磨削质量好与否,跟中心孔有直接关系。跟外径表面粗糙度没关系。

网友:
砂轮有修过吗? 精磨时间不长。精磨量不大也有关系的

网友:
我也是干过磨床的,你说的情况,我不敢苟同,是你们磨工在推卸责任,我们以前有修磨过0.4的光洁度的材料都是可以磨的,最关键是砂轮的选择上面要他们想办法,第二砂轮的修整要控制好,

网友:
余量够了就不关车事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粗糙度太高”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质量不是太好又是什么意思,粗糙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