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如何去掉螺纹毛刺

楼主(2012-09-11):
如上图的零件,外径是M8*1的螺纹,外圆洗10个90度深0.9的槽子,做好后要求螺纹通端通,止端止。先做好的螺纹,再洗槽,洗槽后有毛刺,请教各位大师如何很快的去除螺纹毛刺,批量加工。我过去用板牙去毛刺的,但不理想,且去除次数多会止端止不住的,GGR15的材料。

网友A:
能先铣槽在弄螺纹么?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哈哈,二楼沙发。做丝锥的最有经验了

呵呵,二楼给人抢了

网友(点评):
丝锥是磨的,哪来毛刺?

网友(点评):
呵呵,这和丝锥能相比吗?丝锥多少精加工工序呀。

网友:
这个毛刺靠车或者铣不太好去干净,铣完槽后铣螺纹可能会好些,但是完全去除不能保证。

网友:
毛刺长出的方向是轴线方向吗?我猜你是卧铣铣槽的.如果用斜齿型刀盘你会发现一边有毛刺,另一边基本没有,如果如果用人字型的刀盘,或者组合两把不同方向的铣刀,应该可以把毛刺赶到中间去(中间是去除部分很好修整).
逆铣会把毛刺都长在最外面,顺铣会把毛刺弄到切削底面,所以应该使用顺铣的方法铣.

网友B:
我也很想学习一下,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用板牙在搞一遍。

网友:
不是有专门是螺纹去毛刺机吗

网友C:
可以用挤压丝锥吗?材料?塑性?

网友:
五楼方法感觉不错

网友:
这方面新手,学习下

网友:
据说有一种去毛刺的清洗液

网友:
可以用钢丝刷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先铣槽在弄螺纹么?

批量活,如果先洗槽,螺纹在搓丝机上不好搓,搓丝机的两滚轮挤压活旋转而滚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想学习一下,帮楼主顶一下

我这活已经做了5年了,我的加工工艺是;1磕料,2无心磨,3平磨,4打孔(端头有5个的立方孔)5冲方,6数车,7滚丝,8洗槽(炮塔洗,车头板45度)9清丝(用钻床,夹立方扳手,活套在立方扳手上,旋转。板牙固定在工作台上)10检验,11淬火,12检验(因为淬火变形,有些螺纹通端不能通。计划改模具钢,真空淬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活已经做了5年了,我的加工工艺是;1磕料,2无心磨,3平磨,4打孔(端头有5个的立方孔)5冲方,6数 ...

多谢了!

网友D:
可以买专门的设备。可批量去毛刺。比如:热能去毛刺机也叫爆炸去毛刺、电解去毛刺、还有震动去毛刺。这几款我们公司都用过。而且我就是负责去毛刺工艺的。爆炸去毛刺、震动去毛刺都可以批量加工。想你们这种小零件,一次可以加工上百甚至上千个,成本也不会太高了。电解去毛刺对你们的这个零件不太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挤压丝锥吗?材料?塑性?

挤压应该不行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专门的设备。可批量去毛刺。比如:热能去毛刺机也叫爆炸去毛刺、电解去毛刺、还有震动去毛刺。这几款 ...

谢谢了,这种去毛刺的方法我们这还没有使用的。我看了原理,可行,有别于传统方法。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专门的设备。可批量去毛刺。比如:热能去毛刺机也叫爆炸去毛刺、电解去毛刺、还有震动去毛刺。这几款 ...

你好,如果铣刀锋利时毛刺较小,铣刀钝时,铣出的毛刺很大,几乎把螺纹掩盖,能用热能去毛刺-爆炸去毛刺的方法吗?

网友:
做孔去毛刺刀具的,关注下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铣刀锋利时毛刺较小,铣刀钝时,铣出的毛刺很大,几乎把螺纹掩盖,能用热能去毛刺-爆炸去毛刺的 ...
你好,如果铣刀锋利时毛刺较小,铣刀钝时,铣出的毛刺很大,几乎把螺纹掩盖,能用热能去毛刺-爆炸去毛刺的方法吗?

       热能去毛刺的原理:是可燃气体在密闭空间里燃烧,产生的瞬时的高温把毛刺燃烧掉的。“几乎把螺纹掩盖”这么大的毛刺可能会去不完全。而且燃烧后会在产品上留下燃烧的残留物,非常明显的,一般还得在配备清洗工艺。
        震动去毛刺:把你的产品放在炒板栗的锅里炒个3分钟,你看一下还有没有毛刺。好了在用筛子把铁沙石和产品分离就OK 了。这就是最最简单的震动去毛刺。
       所以,我认为从成本和质量方面考虑选用震动去毛刺是最好的方案。像您们这种大毛刺3分钟不够可以5分钟。根据毛刺大小很容易调整。

网友:
弄一个与之配合的螺纹孔。然后用你的这个工件旋入螺纹孔。是不是可以将毛刺挤掉???(新手见解,批评指正)

网友:
我又想了一下,螺纹孔弄成不闭合的,有利于将挤掉的毛刺排出。

网友:
简单,这个问题需要工艺员加个工序,然后让钳工打毛刺

网友:
做一个电动滚筒,工件和细铁砂各一半,每分钟20转够了,每次20分钟然后筛子分离即可干干净净。只是要看看不要对工件磨损过大即可。

网友:
我也推荐震动去毛刺。速度快,表面质量好,时间短。

网友(2013-03-28):
震动去毛刺会不会对螺纹磨损大,或者影响螺纹牙形?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2013-05-03):
五楼方法不错

网友:
多种工艺,各有利弊。

网友(2014-02-08):
顶。各位答复的比较专业。收藏了

网友:
进来学习了,喜欢这种交流的感觉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建议把工作交给钳工,有些厂的钳工工分太低给钳工把钳工坑了!

网友:
板牙搞一下就OK了4 w* ^, Q% _& G9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