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英制螺栓非标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2-09-12):
图片见附件

网友:
数控车啊!!

网友:
数控车床,我们公司也做这类螺纹,用的是CAK80135b

楼主:
我准备头部热镦,能镦出两个平面,和中间的沟槽(留点余量加工),再钻中间孔。最后搓丝。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头部热镦,能镦出两个平面,和中间的沟槽(留点余量加工),再钻中间孔。最后搓丝。可行吗

搓丝精度可能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