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T的供料形式是怎样的

楼主(2012-09-12):
凡使用灰铸铁材料的零件毛坯都必须铸造出来吗?
HT是不是没有像圆钢那样的供料?
假如,我直径200的带轮,用HT200,你们是不是先铸造出大体的轮廓再机加工?

网友:
灰铸铁材料的毛坯一般都是铸造出来的,这是肯定的,没有像圆钢那样的供料,从铁碳相图中可以看出。含碳量往后走,大概大于2.11%才叫铸铁,圆钢含碳量一般低于这个数,一般是冷轧、冷拔、和热轧出来,高碳量只适合铸造,冷轧热轧的话容易产生裂纹、开裂。这是由材料本身组织和加工工艺性决定的.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您专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