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材料耐磨性好?

楼主(2012-09-12):
哪些材料耐磨性好?

楼主:
我有一工件,用SKD11做的,淬火后测出的硬度为HRC57,但是上产线用了不到两个月就磨损很厉害。

网友:
耐磨性好的材料多了,你要那方面的,百度一下也找的到

网友:
耐磨材料有很多,首先大类就要分清楚,金属与非金属。金属可以参考滑动轴承材料,轧钢辊子材料,非金属也是参考辊子类的材料,比如表面包胶的,聚氨酯之类。金属要耐磨还有热处理可以做到。就是不知道耐磨合金材料是否能热处理再次增强耐磨性。

“SKD11为日本工具钢牌号,日立和大同钢厂都有生产,日立产SKD11商品名为SLD(最新改良版称作SLD-MAGIC),大同钢厂商品名为DC11。两者在大陆均有设厂,在业界最为知名,价格也最高。该钢是一种在国际广泛应用的空冷硬化热作模具钢。经电炉冶炼并经电渣重溶,高纯净度,韧性更好,组织均匀,具有良好的高温强度、韧性与抗高温疲劳性能,能承受温度骤变,适宜在高温下长期工作,具有优良的切削性能和抛光性能,淬火温度1020℃。是制作大、中型铝合金压铸模的最佳材料。
  特性
  高耐磨的通用冷作模具钢;淬火性佳,热处理变形少。
其优点:(1)进行了真空脱气精炼,因此内部质量极为清洁   (2)机械加工性良好   (3)淬透性良好,空冷就能硬化,无需担心淬裂   (4)热处理变形非常小,淬火偏差极小,最适合有精度要求的模具   (5)耐磨性极为优秀,最适合用作锈钢或高硬材料的冲裁模   (6)韧性良好.
用途
  此钢易于车削,并宜制锋利刀口、剪刀、圆锯、冷或热作修整模、滚筒边、螺丝纹、线模、铣刀、冲击模、圆型滚筒、制电力变压器心冲模、切割钢皮轧刀、钢管成型滚筒、特殊成型滚筒、精密规、形状繁杂之冷压工具、心轴、冶金、锡作模、塑胶模、螺钉头模等”(来自百度)
 楼主的材料已经很强悍了啊。。。

网友:
我看过的316和718都蛮不错的,这是金属的,非金属的还不太清楚

网友:
用高速钢试一下,还不行就得硬质合金啦。

网友:
SKD11是日本牌号相对中国材料是Cr12MoV,应该算是比较好的耐磨材料了,你要看看和它配合的件的是什么,还要搞清楚设计是否合理,装配是否合格,有没有意外承受过重载荷,这些因素都会造成非正常磨损。这些因素排除了,还需要提高耐磨性能的话,可以考虑渗氮(氮化)。你要注意耐磨和硬度是有关系的,但耐磨性能不能等同于硬度,两个概念!

网友:
S136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各方面性能都不错.

网友:
鬼子的DC53,好些就硬质合金了。

网友:
这个也要开你工件具体的形状的  材料好成本高  耐磨的有很多办法 不当当是在材料的选择上 有需要可以交流QQ651360086

网友:
选材料要综合零件本身的用途,工艺和成本,别人顶多帮你推荐几种材料,具体选用哪种得看零件用在什么机器部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