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盲孔上直径6厘米底部直径8厘米,怎样加工啊?

楼主(2012-09-12):
有一种盲孔上直径6厘米底部直径8厘米,怎样加工啊?

网友:
不知道你工件是怎么样的,能否在镗床上加工,或者车床,8厘米完全可以镗孔了

网友:
意思是入口6MM,里面8MM的台阶孔?

网友:
用镗刀镗就行

网友A:
用一把L型刀绕铣

网友:
不用钻头,直接用镗刀或车刀偏心下刀,然后对中,就可以加工这样下大上小的盲孔了,简单的很

网友:
先两头通孔再堵孔,可否

网友:
5楼正解  很好实现

网友:
镗刀弄不来?5楼L铣刀也可参考

网友:
还是用成型刀吧

网友:
镗刀  加工中心  我们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把L型刀绕铣

L型刀?先打出直径6厘米的孔再用L型刀吗?只有6厘米L型刀怎样下孔?

网友(点评):
是先打6个的孔。然后L型刀直径做到5个就可以进去了,进去后绕铣!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L型刀?先打出直径6厘米的孔再用L型刀吗?只有6厘米L型刀怎样下孔?

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把L型刀绕铣

怎么买不到L型刀,在淘宝上都找不到???

网友(点评):
订做啊,那种刀没有现货~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买不到L型刀,在淘宝上都找不到???

用L型刀要用什么设备?车床?铣床?台钻?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

网友:
五楼有道理    这样的设计有点不完美

网友:
都说到点子上了我都不用说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把L型刀绕铣

我简单做了一个L型的钻,直径5,放到6的孔里,L型钻绕一圈直径依然是5,你看一下这个图,我随便画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不偏心不是5才怪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用单面镗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