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x轴隔一段时间就跑尺寸,求助

楼主(2012-09-12):
我公司有几台650数控机床,系统是FANUC的,刀塔是8工位的,已经使用了4年时间,现在经常出现一段时间会跑尺寸0.3/0.5mm,跑尺寸是所有的尺寸全部往一个方向不是哪一把刀,打机床精度是没有如何问题都是好的现在我们给机床加了稳压器,电器柜空调,更换X轴伺服电机,驱动器对换,液压站加了控温系统还是出现,已经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请高手帮忙看看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
个人观点,丝杠间隙太大,换电机是没作用的,关键是调节往返间隙,如换连接器什么的。

楼主:
连接器已经更换了现在就丝杠没有换其他基本都换了打表丝杠间隙太是好的。

网友A:
丝杠的重复定位精度呢?
几台都是这个故障码?

网友:
丝杆   丝杆轴承   联轴器     丝杆磨损打表要多打几个地方

网友:
检查润滑系统是否正常、丝杆是否润滑到位

网友B:
如果是做轴的话,就是尾座的问题了。

网友C:
1、检查丝杆间隙,检查是否有螺丝松动。
2、检查参数,不知道是1815还是1851了。
3、机床开机是否有回原点。

我不是专业修机的,不大懂,不对别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的重复定位精度呢?
几台都是这个故障码?

丝杠的重复定位精度呢,是好的以为我公司是生产数控机床的所有的电器系统都检查了没有问题,就有2台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检查丝杆间隙,检查是否有螺丝松动。
2、检查参数,不知道是1815还是1851了。
3、机床开机是否有回原点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丝杆间隙没有问题,系统参数也没有问题,机床开机是否有回原点,现在我是在程序前面+了G28这样每一个产品都是回原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做轴的话,就是尾座的问题了。

谢谢你的建议我们的设备是没有尾座的

网友:
X轴丝杠两端轴承不好也可能影响尺寸

网友:
说下我经历过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机器工作一天下来,X轴有0.2----0.3的偏差,后来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X轴的链接皮带不是原装的,齿的大小不太合适,快速定位下容易产生间隙,吃刀量太大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总的来说,有误差一般都是机床有间隙造成的。

网友:
你那个是同步皮带的?

网友:
是在开机回零时少呢,还是在生产过程中突然小呢??

网友:
做个重复定位精度,看看是否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