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行车的棘轮能反转,单向轴承不能?

楼主(2012-09-12):
请问单向齿轮里是不是棘轮啊?为什么自行车的棘轮能反转,单向轴承不能?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仔细研究过内部结构呢。

网友A:
棘轮能反转吗?棘轮就是要他反向自锁,一般不工作在这一状态。单向轴承顺转是个下波的过程,逆转是个爬波的过程,所以无法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棘轮能反转吗?棘轮就是要他反向自锁,一般不工作在这一状态。单向轴承顺转是个下波的过程,逆转是个爬波的 ...

那自行车的踏板是什么原理啊?求教

网友:
请问你指的是自行车 踏板哪个位置?

网友:
和单向轴承一样,如果能反转,那它就不能正转了。如果能正转就不能反转,只是安装的方向问题。

比如自行车,反转时,轮子不动,正转时你把轮子卡死,看它还能动不?

网友(点评):
自行车的一般是弹簧片卡住,所以反转时会听到卡卡的声音,单向轴承一般是弹簧顶滚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