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版主风随意 发一螺纹芯轴

楼主(2012-09-12):
图中夹具为车加工不锈零件所设计,经过实际加工检验,具有如下特点
        1   快速装夹
        2   精准定位
加工零件图片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846&extra=page%3D2
      (看到此贴中无人问过我那球形工件如何装夹,其实如何时装夹才是最大的亮点)

网友:
好!!!球的怎么定位的?

网友A:
工装螺母先拧进去,靠紧工装大外圆平面;然后工件拧进工装螺纹里面,工件最大外径的平面靠紧工装螺母平面。这样做是为了加工完后,能轻易的把工件从工装上面拧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装螺母先拧进去,靠紧工装大外圆平面;然后工件拧进工装螺纹里面,工件最大外径的平面靠紧工装螺母平面。 ...

工装螺母中间那个垫环是关键

网友(点评):
垫环跟螺母是一体的,主要是为了出刀

网友:
还不是很懂,请指教啊

网友:
那个球就是工件吗

网友:
球体难道是二次装夹的吗?哪同心度还能保证吗?

网友(点评):
呵呵,没有太大的同心度要求。刚接到活时,是用切刀加工成形,代价太大。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原理不太懂,没我的图片那般解释的清楚。。。。。。。

网友C:
不错,就是卸件的比较困难吧,加工的时候工件越旋越紧,导致卸件的时候比较困难。如果球体比较大建议用液压胀芯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就是卸件的比较困难吧,加工的时候工件越旋越紧,导致卸件的时候比较困难。如果球体比较大建议用液压 ...

工件轻松取下,因为并紧螺母是反螺纹!!!!!!

网友(点评):
没注意你螺纹是反螺纹。我建议你把工装夹位做成莫氏锥度,可以直接上在主轴里,避免装夹后去校对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原理不太懂,没我的图片那般解释的清楚。。。。。。。

并紧螺母是反螺纹!!!!!!仔细想下,经过实际检验
       装拆快速
       定位精准
      一般是开动机床装夹,拆下也是反转拆开。

楼主:
还是解释下,装夹过程序如下:
              1  把夹紧螺母旋进至底
              2  把工件旋至台阶面
              3  夹紧螺母旋至工件平面(由于是反螺母,不会产生工件移出,只会靠紧台阶,这很重要)
              4  用铁锤加铁块并紧反螺母
           工件旋进一般是开动机床,旋出也是手动反转。不需工具。

网友(点评):
HENHAO DE 很少的设计~给力!

网友(点评):
起初我也想到用正反螺纹的思路来并紧工件,只是想法是在同一个外园上弄正反螺纹。想想也不简单就没弄。你的工装精度是可以。比我的好。但是没我的方便,没同心要求的话还是我的那个比较方便。哈哈

网友(点评):
起初我也想到用正反螺纹的思路来并紧工件,只是想法是在同一个外园上弄正反螺纹。想想也不简单就没弄。你的工装精度是可以。比我的好。但是没我的方便,没同心要求的话还是我的那个比较方便。哈哈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芯棒的制作方便。你的换零件方便。

网友(点评):
哈哈,兄弟你那零件工装先去店里搞M55圆螺母(左旋的)大约3元钱。我这个小小,没有办法只能专做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紧螺母是反螺纹!!!!!!仔细想下,经过实际检验
       装拆快速
       定位精准

并紧螺母是反螺纹是什么意思。是说工装上的螺纹大螺母是左旋,工件螺母是右旋吗。还是无发法理解楼主是如何做到加工完以后,可以轻松拆下工件的窍门

网友(点评):
工装螺纹是左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