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316不锈钢1/2 NPT 内螺纹,内孔轻微振纹。

楼主(2012-09-12):
机床是斗山PUMA 260车床。

程序是:
N70(7/16"-FLAT-BOTTOM-DRILL) G99
N71 G0 T0909
N72 G97 S450 M3
N73 M8
N74 G0 Z.1
N75 X.0
N76 Z-.75
N77 G1 Z-2.0 F.015
N78 Z-2.135 F.002
N79 G0 Z.25
N80 G28 X8. M9
N81 G0  Z?
N82 M1
N83 G54
N84(BORE) G99
N85 G0 T1111
N86 G96 S300 M3
N87 M8
N88 G0 Z.05
N89 X.9601
N90 G1 X.6859 Z-.0871 F.008
N91 G0 Z.05
N92 X1.0167
N93 G1 X.7151 Z-.1008 F.008
N94 X.6912 Z-.4846 F.008
N95 G0 Z.25
N96 G28 X8. M9
N97 G0  Z?
N98 M1
N99 M5
N100 G54
N101(THREAD-ID) G99
N102 G0 T0101
N103 G97 S550 M4
N104 M8
N105 G0 Z.5
N106 X.665
N107 Z-.68
N108 G76 P010060 Q0020 R.0015
N109 G76 X.8706 Z.5R-.0367P600Q120F.0714
N110 G0 X.665 Z.501
N111 G28 X8. M9
N112 G0  Z?
N113 M1
N114 M0(INDEX PART)

最后一把刀是螺纹刀,前面是U钻和镗刀。
请兄弟们出招。

网友:
内螺纹振刀一般跟螺纹车刀的关系比较大,当然与进刀量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点评):
刀具都是进口的,老外唯一抱怨的就是中国热处理出来的东西切削性能不咋地。

网友:
吃刀量调小,多走几次试试看

网友(点评):
试过很多方法: 打中心高3丝左右。刀杆缩到最短,露出零件3MM。减小吃刀量、降低转速。 还是不行啊!

网友(点评):
你再试试左右切削法

网友:
刀杆长度,吃刀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这个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做到最佳状态了。

网友:
我们做316L npt1/2内螺纹也有点震刀。但是转速都在900以上
楼主开550应该不会有震刀现象啊

楼主(2012-10-12):
根据老外提供的参数和方法  不锈钢车削线速度应该在350-400  换算完了转速应该是1600.
最后一招,镗刀杆一共3颗螺丝压紧,松开第一第二两颗螺丝 第三颗压紧。
居然奇迹般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