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碳素结构钢的供料形式?

楼主(2012-09-12):
Q235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供料呢?毛坯是圆柱形式?还是板材形式?还是都有?
我直径200的带轮,用Q235A,别人怎么找毛坯啊?有这样的圆柱毛坯吗?

网友:
什么形式都有
找金属材料公司问问应该都有的卖

网友:
都有,看你用材的厚度和工艺选择合适的毛坯。

网友:
有圆钢,有钢板,有型材,看厚度,有这么粗的圆钢也行,40厚左右可以用钢板割,太厚可以用铸钢,不过带轮我觉得还是用铸铁的多,具体还是看手册。

网友:
我们这有个钢铁市场,你要啥样的都可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