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行走小转弯半径的电动葫芦?

楼主(2012-09-12):
我需要买套电动葫芦,起重量0.25-0.3吨,起升高度6米。因实际使用需要,葫芦需要在半径为0.5-0.6米的工字钢轨道(轨道未安装可以按需安装)上行走。行走机构最好也是电动的。咨询了几个厂家后,没发现合适的产品。不知各位谁见过类似的葫芦可以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有,我们公司就有用走半径的电动葫芦,  无非就是轨道做成了一个大的半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我们公司就有用走半径的电动葫芦,  无非就是轨道做成了一个大的半圆呗。

轨道我们可以自己做,问题是半径很小,它就走不过去了。由于场地限制,没办法做到大于0.6米半径的轨道。
另外,请问你们公司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动葫芦?要是普通的CD1葫芦做不到啊。今天问了几个厂家微型葫芦也有困难。

网友(点评):
头顶的轨道的空间不够?你这么高的吊上下不一致也没关系,用手扶一下就过去了,重量又不重。

网友:
我没见过,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轨道我们可以自己做,问题是半径很小,它就走不过去了。由于场地限制,没办法做到大于0.6米半径的轨道。
...

手扶一下是可以过去的。就是担心哪天不一不小心哪个人忘了扶就把设备油管撞了。。

网友:
目前来说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A:
有,我们公司就有用走半径的电动葫芦,  无非就是轨道做成了一个大的半圆呗。

请问是单轨还是双轨,轨道是什么样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我们公司就有用走半径的电动葫芦,  无非就是轨道做成了一个大的半圆呗。

你是生产厂家吗?我需要了解0.5吨电动葫芦直轨和弯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