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出现椭圆为什么?

楼主(2012-09-12):
各位好!~
我用涨心夹头来装夹铝件,做出来的工件会有椭圆的现象。有的朋友告诉我用涨心夹头就是容易出这样的问题,我想问问各位是这样吗?有没有什么好的装夹方式呢?例如真空吸盘或是夹盘?

网友:
发张零件图来看看

网友:
是不是跟工件的结构有关系,光说是弄不清楚的

网友:
一般都是切削力过大,或者说夹具刚性比较弱。

网友(点评):
切削力不大啊,转速5500,进给0.02,切深0.1 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点评):
5500???你确定你的工装能适用这么高的转速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可以拿个废料试切下,不要考虑粗糙度,转速开低一点,比如开个1/3或者一半试试。我判断是你这么高的转速引起的夹具有轻微失效。

网友(点评):
没问题啊,这我还嫌慢了呢!要是设备可以我都想用到8000的

网友(点评):
汗,我的意思你低转速时看看有无椭圆,如果没有椭圆的话那就应征了我的说法,你的夹具不适应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点评):
OK。谢谢你啦,我去试试!

网友(点评):
不要松夹,在机床上看看圆度怎么样,也可能是涨紧力太大,工件变形了

楼主:
零件图,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件图,请指教!

老兄,将图纸贴上来。不能让我们解决问题是还要花积分啊

网友(点评):
怎么弄啊?不是发附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将图纸贴上来。不能让我们解决问题是还要花积分啊

我也没弄过,请教下有经验的吧,那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下换个钢件试下如果没问题应该不是工装的事了吧?

网友(点评):
可是钢件和铝件的变形量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
怎么不上传图纸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