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45度为什么与cos45的值不一样?

楼主(2012-09-12):
如标题所示:cos45度为什么与cos45的值不一样???求解???

网友:
楼主要了解一下角度与弧度的区别。
1弧度 = 180 / π 个角度 ≈ 57.3°。

网友:
cos45度=cos45°=cos(π/4)
cos45=cos(45*180 / π)=cos(45*57.3°)=cos2578.5°=cos58.5°

网友:
cos45度,用的是角度制,而cos45,用的是弧度制,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
高中知识

网友:
弧度和角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