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启动功率,请教

楼主(2012-09-12):
现有一个回转台,设计电机选用功率为37kw,但现场用22kw电机可带动正常使用

计算是这样的,根据转动惯量 启动时间设为10s 算出启动功率为21.6kw;后又按照摩擦力矩,根据回转大轴承的参数,算出一个摩擦功率为11.5kw;
电机选用21.6+11.5=33.1kW,选37kw电机

请问  电机的启动功率 应该是第一次算出的21.6,还是最后的33.1?还有就是启动时间对功率的影响,如果设成5s,直接增大一倍?
现场使用的22kW电机是否处于超负荷状态?如果超负荷 是不是指启动时候的超负荷 还是平时也超负荷?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