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端面时候离中心还有20mm左右,机床很振

楼主(2012-09-12):
车端面时候离中心还有20mm左右,机床很振。切削量2mm进给是1.5,把进给减至0.07有所缓解、我使用了恒线转速、以前不会的振的、是机床问题还是其它什么、床子是斜床身的…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两次,两次振动的原因都不一样。要现场找原因的。看下是不是刀具磨损或松动。

网友:
是不是后角太小……

网友A:
没别的原因,刀具中心高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别的原因,刀具中心高高了。

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别的原因,刀具中心高高了。

很有可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