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小挖上常用力士乐的哪个液压泵?什么结构,如何控制

楼主(2012-09-12):
哪位大侠知道一般小挖上常用力士乐的哪个液压泵?什么结构,如何控制?谢了!

楼主(2012-12-30):
没人回复啊,我自己从别处查到了,一般都用A10V  和A11V  分别配SX12  和SX14的阀

楼主:
控制方式则是小挖比较流行的LUDV

网友:
也有用其他公司的泵和多路阀

网友:
日本,韩国用的也挺多的

网友:
个人感觉小挖还是用斗山便宜一点,力士德好像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