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球头装夹芯棒,优势是设计简单,缺点定位精度不高

楼主(2012-09-12):
不锈钢球头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7507
松开3螺丝既可轻松拿下工件。
优势是设计简单,缺点定位精度不高。适合无跳动要求的产品。

网友(点评):
解释:1,卡盘加持螺纹芯棒。2,如图1装上。3装上工件旋转至带螺纹的那个环旁边轻轻拧上。4,把3颗螺丝拧紧,此时工件已经无法拆下来。5加工球头。6,松开3螺丝。工件轻松取下。

网友:
支持楼主这种分享的精神

网友:
楼主,你这是用螺钉顶死锁母吗?步骤;1、先把没没有螺纹的那个环(就是带螺钉的那两个)穿在心轴上2、把锁母带上先调到一定位置3、把车有内螺纹的工件再装上,旋转锁母贴死工件,用螺钉压死。然后开始车外型。是这样吗?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楼主可否多照几张,那个螺母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发表一下我的见解1:圆棒料车好内螺纹 2:用带有棒料的螺杆旋上内螺纹,用螺帽并紧 3:三爪加紧棒料,车制圆弧面.”

网友:
把螺纹芯棒做一个锥孔割开配个芯,松紧内芯可能会快一点。缺点只适合小余量加工

网友A:
楼主,定位精度不高,是否是因为用螺纹定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定位精度不高,是否是因为用螺纹定心的原因?

螺纹有间隙~3颗螺丝上紧时无法让它的力相同。如果那股推力相同则精度可以保证。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不把三个螺丝换成锁紧螺母,怕松动,可以两上呀

网友(点评):
拆的时候怎么拆?会不会变得很紧?考虑到没?

网友(点评):
你的结构是三个螺栓,顶着锁紧螺母,你拆的时候要松开螺栓,还要松开锁紧螺母,,我的意思 是说用两个锁紧螺母,六角的,这样松螺母就行,前提是两具螺纹不能拧到最后面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求多角度照片

网友(点评):
。。。。。已经很详细的。

网友:
很无私的分享,感谢楼主。希望有更多的雷锋出现。

网友:
没怎么明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觉得行中的那个反螺纹夹具也挺不错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