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G6在圆柱内扣不同的孔

楼主(2012-09-12):
就是怎么才能在圆柱体内扣出不用直径的孔,而且深度也不一样

网友:
画图还是加工仿真?

网友:
用普通的钻孔命令都可以了啊

网友(点评):
钻孔命令是什么,没明白

网友:
就是和拉伸那些一起的,你找找呗

网友:
不是很明白  你的意思    孔的话 直接插入--设计特征--孔  方法很多的

网友:
好好看看教材,找找命令。你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网友:
其实用拉伸也是可以的,只要设计为求差就行。

网友:
拉伸求差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