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同步器齿圈上的拨叉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2-09-12):
此齿圈上的拨叉槽三个面看不出有车刀加工过的印迹,光洁度很好,象是用一种专用机床加工的,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专机?怎么加工的?

楼主:
这个拨叉槽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槽的中间高,两端低,呈腰鼓型的。这样的槽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专机加工的,实在弄不明白的,论坛上的大侠有加工过此类同步器槽的,请与我联系,盼望能真诚的进行技术交流,谢谢!

网友A:
如果看不出有车刀加工印迹且表面粗糙度很好的话、应该是磨出来滴

网友(点评):
像这样的槽车出来就可以了,没必要磨吧,用于拨叉的没必要太高的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看不出有车刀加工印迹且表面粗糙度很好的话、应该是磨出来滴

看起来象是磨出来的,三个面光洁度都是一致的,且两个面的夹角过渡圆弧大约为0.5~1之间。但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专机,怎么磨出来的?

网友B:
数控车就可以车出来,不需要什么专机就可以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就可以车出来,不需要什么专机就可以做出来

但是此样品上的拨叉槽看不出有车刀加工过的印迹,三个面是磨出来的,如果改用数控车加工的话,光洁度肯定达不到客户提供的样品要求的。

网友:
我们提供同步齿圈的拉床,如果有图纸,我倒是可能帮助到你
做齿圈的客户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此样品上的拨叉槽看不出有车刀加工过的印迹,三个面是磨出来的,如果改用数控车加工的话,光洁度肯定 ...

抛光一下就可以了,砂带抛光。我的愚见,没见过此类产品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看不出有车刀加工印迹且表面粗糙度很好的话、应该是磨出来滴

我上个星期接到一件渐开线花键轴、轴颈处标明“抛光”  在此非常感谢woodee先生!!!

楼主:
今天又收到了客户提供的同步器样品,看了一下上面的槽依就是磨过的,至今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晕死!!!!!!看来能够上论坛的人,没有多少人是去车间一线的。。。。。

网友C:
一个双链齿的槽有这么神秘吗?拨叉槽两边要求高,槽底都没有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双链齿的槽有这么神秘吗?拨叉槽两边要求高,槽底都没有用处...

按理来说是没那么重要,但客户要求必须按他所提供的样品去做,手上只有样品,没有图纸,客户没有提供图纸,有图纸的话也不会费那么大的心机去找了。。。。。

网友:
车床,车操刀加工。

网友:
车出来的.   用CBN刀具.

网友:
数控车床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