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如何控制20个步进电机,请教高手!

楼主(2012-10-06):
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想做一个实验,怎么让20个电机同时运转?单个PLC不能实现,几个PLC用485怎么连接呢?或者有没其他的方法。

网友:
也正在自学PLC,等高手,

网友:
正在自学也不懂

网友:
还是好好看看手册再发言。

网友:
不会.不过也比较感兴趣!

网友:
20个电机的运行状态是相同的么?需要正反转、变速么?

网友:
建议上电气类的论坛问

网友:
是 啊   。最好在电气论坛上问,20个电机,如果是步进电机,岂不是要20步马达驱动器。

网友:
问题提得太笼统啦

网友(2012-12-18):
文章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我们这里有PLC控制10个电机(8个步进,2个伺服)的机器,用的三菱Q系列,
不过我不会,有专门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
点数够应该能控制吧。不是很懂这个。

网友:
要求20个电机同步运转还是20种不同的工位,各自有单独程序运转。

如果不同步,应该有那种带扩展模块的PLC,串联起来,具体去哪个PLC的官网上看看,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2014-07-01):
大家都没搞明白

网友:
问题提得太笼统,控制20个步进电机不是问题,主要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最近也在研究plc,等大师来解答

网友:
普通一个plc做多就只能带4轴,也就是四个步进或伺服电机。因为只有那几个点是能发高速脉冲的。4台以上就只能加扩展或者用多台plc

网友:
用PLC+扩展模块可以搞定,或者用类似东方马达哪种自带驱动的,只用PLC连接IO就可驱动,不用脉冲。再或者用PLC+单片机(脉冲)也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