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20车床数控化改造,求助

楼主(2012-09-12):
小弟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我家有一台C620车床,自己想数控化改造,有一问题不甚了解,主轴正反转离合器为多片式摩擦离合器,如果把正反转操纵杆去掉的话,如何使用CNC控制主轴的正反转?提前谢谢了!

网友A:
改造真的没必要!  花钱多,受罪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真的没必要!  花钱多,受罪不少。

可是有些活用全新的完全没必要,不实用呀,改装的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电气控制啥!

网友:
C620车床数控改造估计精度不会很好。
主轴的正反转可以通过控制单机的正反转或将原有的手动离合换成电磁离合实现。

网友:
本人手上有几款成熟的数控车床(0610、0620、0625、0630、0640、0650.....)、自动送料机构、工装夹具等整套完整图纸。,有意者请联系QQ2406152217

网友:
改造是不错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改造成本很低的。关于你的问题:如果你不用电磁离合器的话,建议你保留手动操作杆,如果现场有气源,或者你可以考虑cnc控制一个气缸来代替手动操作杆(注意选用带断气锁止的罚)

网友:
首先,先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