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尺寸合格吗?

楼主(2012-09-12):
如图当尺寸为19.9垂直度为0.2时这个零件合格吗?

先说我的理解:

首先20这个尺寸有包容要求,因此需满足如下要求:
1、19.5≤实际尺寸≤20
2、其轮廓不能超过最大实体边界即其体外作用尺寸≤20
但是当尺寸为19.9垂直度为0.2时其体外作用尺寸为20.1>20 此时零件不能满足包容要求。即零件不合格!
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点评):
重新回帖,强调一下。那个包容要求和垂直度没任何关系。至于零件是否合格,还要测量一下轴线的直线度。包容要求是针对这个东西。

网友:
形位公差标注貌似有疑义,垂直度的要求不应该加上直径符号吧!

垂直度是以B基准面测到圆柱顶端,0.2以内的偏差都是合格的;
19.50~20.00 范围内的直径尺寸也是合格的;
不会因为两者都是合格的,加起来变成不合格吧。

网友:
垂直度可以加%%c的啊,意思就是轴线公差限制在直径0.2的圆柱内

网友(点评):
正解,可以加直径符号的。

网友A:
合格的。
“但是当尺寸为19.9垂直度为0.2时其体外作用尺寸为20.1>20 此时零件不能满足包容要求。即零件不合格!”尺寸加形状公差是什么意思?哪有这么加的?概念理解有问题啊。

PS:不好意思,理论基础不扎实啊。刚重新学习了一遍包容原则。LZ是对的,我的理解是错误的。直径在D19.8~20.0时,垂直度必须为0,所以D19.9的直径垂直度0.2是不合格的。

网友:
0.2可以不用标了,可以使未注公差了。

网友:
不合格。19.9时,垂直度最大只能是0.1。
不同意5楼的观点,当是19.5时,垂直度还是有用的。

网友:
我说一下对这个标注的理解:当轴的直径等于20mm时,垂直度必须为零;轴径等于19.9mm时,垂直度<=0.1; 轴径>=19.5mm且<=19.8时,垂直度要<=0.2。楼主的理解没错。说句题外话,在ASME里面,包容要求是默认原则,无须注明。

网友:
个人认为是合格的。垂直度的意思是说轴线在垂直于B 的直径为0.2的圆柱内。尺寸是 19.9的话。跟0.2没什么关系。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你这零件应该是合格的。尺寸通常都有个最大实际补偿量。

网友:
楼主这问题分析的是错误的。

感觉你对垂直度的理解有偏差:垂直度是角度差,测量仪器是角度量仪。“当基准是平面,被评价的是直线时,垂直度是垂直于基准平面和评价方向,且距离最近的两个包含被测直线的平面之间的距离;或垂直于基准平面,且包含被测直线的圆柱的最小直径。”

这个概念要清楚,Φ0.2的垂直度要求是要求轴段的实际中心线与基准面B的。符合这个要求的都是垂直度合格的产品。

在你说的这个例子中,Φ20的尺寸公差与Φ0.2的垂直度形位公差是不会相互影响的,因为实际轴段合格的工件的中心线始终都是一条,无论是直径做到19.5还是20。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给你举个特例,如果你的零件做成偏心的了,偏心量是0.1,直径尺寸20在上限合格,垂直也很好(轴线和基准面是90度),那按你的图纸,这零件合格吗?合格!那这零件如何限制它不要偏心?要提径向跳动要求,这零件径向跳动有误差。
补充说明:
疏忽了,没注意看那个包容要求,按包容原则,楼主的分析是对的。我上面的错误回复也留着吧。没有圈E要求的话,是合格。有包容要求的话,楼主说的是对的:直径19.9且垂直度到0.2的上限时,零件不合格!

惭愧!又一次提醒自己:细心,呵呵。希望没有误导大家。

网友(点评):
大侠,图上关键是有个包容要求。

网友(点评):
多谢海鹏大侠提醒,你和楼主是对的,我失误了。已编辑补充说明。

网友(点评):
非常抱歉,是我理解有误。包容要求和垂直度没关系,是和轴线的直线度有关系。体外作用尺寸不确定,也即无法判断是否合格。

网友:
看具体装配需求

网友:
垂直度是圆柱的轴心线与基准面的垂直要求,与圆柱的实际尺寸有啥关系?
夸张点说圆柱加工成圆锥形,上口D20,下端D19.5,你就能确认垂直度肯定超差?

网友:
个人认为是全格的。我是从装配上考虑的,应该分开考虑才是。你们说对不

网友:
1.不能混淆了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的概念。
2.包容原则必须考虑。

网友:
楼主的分析是正确的,包容要求是指单一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应遵守最大实体边界的一种要求;
不过,包容要求一般用于保证单一要素间的配合性质,也就是说主要是控制相应的形状公差;
而垂直度属于位置公差里的定向公差;

网友B:
楼主的理解不正确,体外作用尺寸不确定,测量体外作用尺寸并不用跟基准面垂直。
若将E去掉,在垂直度上加上M,测量体外作用尺寸才需要跟基准面垂直。
个人理解,也许有些差错。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是圆柱度就可以这么理解了。垂直度的话应该还是要看基准。

网友(点评):
非常抱歉,是我理解有误。包容要求和垂直度没关系,是和轴线的直线度有关系。如您所说,体外作用尺寸不确定。

网友:
合格的,外径在公差里面,垂直度是和外径垂直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理解不正确,体外作用尺寸不确定,测量体外作用尺寸并不用跟基准面垂直。
若将E去掉,在垂直度上加上 ...

你说的非常正确!!!!确实这个包容要求只是针对20这个尺寸它并不和垂直度相关联!

网友(点评):
呜呼!茫茫人海,知我者谁!

网友(点评):
大侠专业基础扎实!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格的。
“但是当尺寸为19.9垂直度为0.2时其体外作用尺寸为20.1>20 此时零件不能满足包容要求。即零件不 ...

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