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的用铝合金做出拉丝状纹路的商标(LOGO)是如何做出来的?

楼主(2012-09-12):
如下面的图片,是一家公司所用的LOGO,采用铝合金加工出表面深拉丝状(0.2mm),这种是用用何种工艺做出来的?有何表面处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腐蚀,可以雕刻

网友:
感觉你的应该是粘接或焊接

网友:
表面纹路还有模具产生的

网友:
应该有很廉价的加工方法,坐等高人

网友A:
表面的纹路用大铣刀盘飞出来的.用的金刚石刀具.

网友:
这种斜纹是采用批花的工艺做出来的,铝合金一般是做阳极氧化表面处理的!

网友B(2012-10-21):
引用 网友A:
表面的纹路用大铣刀盘飞出来的.用的金刚石刀具.

铣刀的纹路不会这么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铣刀的纹路不会这么直吧

直径大的刀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大的刀盘。

可能吧

网友:
这个议题不错,还有谁知道

网友(2012-11-20):
貌似像搓丝样的压板滚出来的!  你觉得呢?

网友:
感觉这些纹络应该是原来的钢板上就有的,那么的话····应该是在出厂时就有··事腐蚀的··我想···愚见·!!

网友(2013-09-18):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做我们金刚石刀具行业的都知道有一种叫铭牌刀,所有的家电的铭牌都是用这种刀具加工出来的,刀具简单,加工设备也简单,深圳有一家叫龙兴机械的,专门做这种表面处理的设备,你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确实,滚压倒是个办法

网友:
那纹路我猜是冲模的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大的刀盘。

这样的刀盘岂不是跳动很厉害吗?

网友:
我们壳体上也有这个用铣床一刃刀盘飞了一刀就出来了,深度宽度都可调。不过是壳体浇铸自l带logo比较好装夹。

网友(2013-11-15):
和锉刀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