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儿科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我想发个贴,因近期工作有点忙,写好没仔细审核,放入草稿箱内。怎么就显示发表状态了呢,就是别人看得到。最头疼的是里面好多错误的表达,想修改却不知怎么搞。请热心人帮下忙。惭愧啦,大家别笑我。。。。。以前都没玩过,不懂。

网友A:
没有吧,刚才还特意试了下,没问题啊,看看那个帖子有人回复没,你可能把草稿预览状态当成发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吧,刚才还特意试了下,没问题啊,看看那个帖子有人回复没,你可能把草稿预览状态当成发表了吧

       不好意思,是还在草稿箱内。没有人回复。有人查看。但我找不到修改的键呢?想把它删除了重写,好象也是不行呢?能教下怎么操作吗?谢谢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还在草稿箱内。没有人回复。有人查看。但我找不到修改的键呢?想把它删除了重写,好象 ...

    怎么发表后又有了修改和编辑啦,难道一定得将错的发出了,才能改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还在草稿箱内。没有人回复。有人查看。但我找不到修改的键呢?想把它删除了重写,好象 ...

查看数是你自己访问的次数,在草稿箱帖子底下一排有编辑选项啊,和发表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数是你自己访问的次数,在草稿箱帖子底下一排有编辑选项啊,和发表在一起

非常谢谢了!还是找不到,我这只有补充与发表两个选项。是不是我哪地方设置有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了!还是找不到,我这只有补充与发表两个选项。是不是我哪地方设置有问题呀?

不好意思了,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这边正常啊,你从哪个地方找到的这个草稿的,可能咱们进帖子的方式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了,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这边正常啊,你从哪个地方找到的这个草稿的,可能咱们进帖子的方式不 ...

      不搞啦,谢谢啊!
      就是在进入论坛发贴里面写好内容后,下面就有草稿保存。当时有事要做,我就放入草稿了,等我再打开就这种情况了,想删掉它也不知道怎么做。不过那查看的确是我自己查阅的。我重新在发贴里重写一份啦,只是看以后有没有人教我将草稿中的删除就好了。

网友:
就当它不存在就好了,呵呵

网友:
重新发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