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料的弯曲长度下料计算公式,求助

楼主(2012-09-13):
最近公司要生产一批U型螺栓,圆棒料下料,如何计算弯曲前的长度啊,弯曲前和弯曲后长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和板材弯曲工艺是不一样的,在网上苦于找不到资料,就求救于论坛的前辈们!

网友:
能提供一些参数吗?

网友A:
精确法,试做一件即可得到实际数据。

所有的展开计算都会存在主客观的因素在,误差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法,试做一件即可得到实际数据。

所有的展开计算都会存在主客观的因素在,误差肯定是有的。

谢谢啊,看来只有先做几件样品看了,然后测绘一下,再做工艺了

网友(点评):
先测好下料长后,再去折U型,实测U型尺寸和图纸的差异值,然后直接改下料长。这样保证很精确。

网友:
等着高人解答塑性变形的算法。顶楼主

网友(点评):
折U型的工艺与工装模具会直接影响展开长度。不清楚楼主的材料与折U工况,任何的展开计算都会有偏差存在。

网友(点评):
我是真好奇这种塑性变形是如何计算的,嘿嘿

网友(点评):
都是用简化法来计算的,真要搞塑性变形的计算,足以搞出一堆的博士论文来。

网友:
我是真好奇这种塑性变形是如何计算的,嘿嘿

业界一般都是用近似值去替代真实值,实际在这种塑性变形中的所谓中立轴线或中立面,是一条云线;而展开计算则简化成以弧线来计算,于是就有所谓的系数值。
一般这种系数值和材料的物性、工装工艺有直接关系,包括表面摩擦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展开长度。

网友B:
      “U"形地脚螺栓的下料长度,是按原料的中心线
计算的。L(料长)=2*直线部分+R*3.14。(R是原料
中心线的弯曲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形地脚螺栓的下料长度,是按原料的中心线
计算的。L(料长)=2*直线部分+R*3.14。(R是原料
中 ...

大虾,请不要想当然,您这种计算方法是纯粹简单的数学计算,初中生都会的,不叫工艺计算,按你这么算,那还不成批报废才怪,即使按中性线算,弯曲前和弯曲后的中性线长度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前后相差小的3-5个mm,大的话10几个都有的,昨天做实验试了几个,大概相差5个左右,与U型腿长和弯曲半径有关,可是找不到规律或修正参数或经验公式可循啊,继续等待高手攻克。。。。

网友(点评):
并非想当然。我是做空调管件的。不会有错的。

网友(点评):
ljt533 说你39不要想当然,这个从您点评里可以得到确认。

网友(点评):
做实验试了几个,大概相差5个左右,。。。 这段意思还不能理解,可以再表述详细一些不。

网友(2014-11-25):
有样品么拿去称下重量,圆钢是多大直径,有个理论重量,一算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