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卡盘

楼主(2012-09-13):
看看我的什么卡盘

网友:
六爪卡盘

网友:
是专用卡盘, 相对装夹内径范围不是很大,花了不少银子。
   最后一张照片的效果最好!
     想知道:
      1、那个固定爪外圆上面的一个圆是什么?
      2、为什么前面还有一个黄油孔样的中心孔形状?

网友(点评):
同意 专用的 做什么零件的

网友(2013-05-25):
这类卡盘一般是轮毂类产品用的多。大批量 ,要效率,高精度。
黄油嘴是润滑保养用的;
钢球凸起是防止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