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用而简单的设备故障检测逻辑

楼主(2012-09-13):
比方设备工作频率为400MS为一节拍,通过传感器检测被加工件接入P3.3,
通过1~3的CNT1循环计数器,然后TH1~TH3为选通器
当=1时TH1会产生延时500MS,当=2时TH2会产生延时500MS.。。。
这样只要设备一直正常的工作,传感器会一直输入固定频率400MS的脉冲,
P0.1输出口就会一直不断,当堵料或者缺料等异常现象出现,
P0.1输出口就会出现断电,可以直接控制停机或者报警端

楼主:
此方式我已经应用过2种非标设备上面,使设备实现万一出现工作异常就自动停机,这样就可以使一人看守多机并工作轻松

网友:
我是搞机械的。但我还是比较喜欢你这一行的。哎,

网友:
时间控制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懂,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