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内径为10mm齿轮,外径可不可以最小做到15mm齿模

楼主(2012-09-13):
一个内径为10mm齿轮,外径可不可以最小做到15mm齿模?及其它不限

网友:
15mm齿模是什么意思,好像没这个概念吧,如果说是15MM外径的话那要看你的齿轮模数啦,呵呵,可能我不是很懂,呵呵

网友:
模数小点呗

网友:
再小不需要键了?强度呢能保证?

楼主:
一个内径为10mm齿轮,外径加上齿高可不可以最小做到15mm
齿轮模数什么的都不用考虑
谢谢楼上的

网友:
不是标准齿轮吧?看用的什么地方了,强度够就行

楼主:
强度没什么要求只要是能加工出来就行不知道能不能加
工呢

网友:
考虑做成齿轮轴

网友(2012-10-21):
这个需要看你的模数,等一些的参数了也就是说计算出你所需齿轮的轮齿大小。承受力的大小,校核强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