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焊用什么型号黑玻璃

楼主(2012-09-13):
普通电焊用的黑玻璃型号应如何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啊 黑玻璃起什么作用

  电焊时产生的强光很刺眼  肉眼直接看会损害眼睛 ,故用黑玻璃挡住部分光线,保护眼睛

网友:
一般用8#和12#,按焊接电流不同选择,一般师傅会自己选的!

网友:
这个问题随便找个额卖焊接器材的店问下就行了  本人用8号  号越大色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