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把刀或两把刀以上子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2-09-13):
两把刀或两把刀以上子程序怎么编!关建是Z方向!请高手解答!

网友:
没搞明白具体意思?

网友:
子程序包含几把刀都无所谓,最主要的是循环开始和结尾要保持一致的状态。
比如起始刀位,G99、G98。平面选择。G54、G55等。

网友:
哦这个嘛,可以用一个等待命令,具体符号我忘了,让俩把刀可以同时进行一道程序,或单独进行一道程序

楼主:
我说的数控车!
我是怕两刀的Z有偏差!

网友:
一样的编,调用一次用G50偏移一次坐标,调用完了再把总共偏移的量在主程序偏移回来就OK了

网友:
都一样的编

网友:
是 同一把刀 两个刀号?

网友:
用G50 和M98在加工第二件或以上的话就不能退出程序了,容易乱坐标,不会的话最好不要用

网友(点评):
可以在子程序结束前加个M0,决定是否回主程序再调用,防止撞车

网友(2013-01-06):
和普通的程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