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钻头如何用,如何磨?

楼主(2012-09-13):
用废旧山特维克合金刀杆磨了把半圆钻,6mm直径的,刃口参考枪钻手工磨的,打算临时拿来钻浅孔。可惜上车床一碰到工件就折断了。工件材质35CrMo,硬度26~32HRC,工件转速1200rpm,刀具进给140mm/min。请大家帮我参谋参谋,是我刀具角度用的不对,还是切削参数不恰当了,或者别的原因。谢谢啦!不用建议我去买啥子钻头,我这只算是试刀玩吧。

网友A:
个人觉得除非扩孔,刀尖不要磨偏心的。否则就像你刚才那样。

网友B:
你牛!140mm/分的进给用这种钻头!看到中间剩的那个小疙瘩了吗?造成钻头高速振动,然后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牛!140mm/分的进给用这种钻头!看到中间剩的那个小疙瘩了吗?造成钻头高速振动,然后折断!

是啊,这是我的失误,我也这么怀疑。入钻时应该进给打小,钻进后有了导向孔我认为进给还是可以打大点。对于单刃切削,我认为这种钻心偏心磨法是对了,因为内直刃和外直刃的侧向力可以相互平衡。

网友:
你这是打孔的怎么会磨了个偏心的半圆转呢  这样肯定会断的

网友:
个人觉得,枪钻是用后刀面做支撑的吧,所以才可以达到高效快速的,抢钻很讲究的,用手工磨是很难的。你的排削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除非扩孔,刀尖不要磨偏心的。否则就像你刚才那样。

支持

网友(2012-10-13):
半圆钻不是像你那样磨的。个人感觉像你那个东西还是磨扁钻好点。
我正常磨的是做铜,铁,之内的东西。所谓半圆钻就是磨一半,一半适当加一点0.03-0.05.想你那个东西要加0.1
然后开刃。注意中心一定要在中心线上。钻尖后角部位不要与材料形成摩擦